XSFT-A4流量积算仪与Modbus485网关通讯案例

楼主(2022-08-23):
本案例控制的是XSFT-A4流量积算仪。系统主PLC 选用西门子CPU,通过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采XSFT-A4流量积算仪通讯数据。

1首先创建新项目文件;

2、导入GSD 文件。将小疆智控MODBUS485PROFINET网关GW-PN5001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建立新项目。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 GSD 文件;

3搜索GSD文件存放文件夹,搜索到GSD后选择安装,等待安装成功;

4安装GSD成功后,打开硬件目录将安装好的GSD文件添加到组态中,网关和PLC还没有进行连接处在未分配状态;

5点击未分配与PLC进行连接后就可以对网关的属性进行参数的设定;

6网关属性,修改网关的IP地址和PROFINET设备名称(设备名称中不要带*./这类符号)。

需要注意的是设置PROFINET设备名称时,不要勾选自动生成PROFINET设备名称。

7、添加需要的输入(inptu)、输出(output)字节数。添加字节数根据需求进行添加;

8、根据下图所示,设置好参数后就可以下载并装载到PLC

9、打开配置软件Gateway Configuration Studio

10、点击新建,选择设备为PN2MRM3

11配置软件中的IP地址与博图网关组态中的IP地址必须要一致。

12配置软件中的PROFINET与博图网关组态必须要一致。

13、根据设备说明对波特率、字宽(数据位选择)、奇偶校验等参数进行配置。

14、如下图所示,根据左侧设备手册地址40007为,40000为功能码034xxxx),起始地址为6

需要注意的是起始地址从 0 开始的话需要在原起始地址上减 1 ,从 1 开始就直接填写。

本案例的起始地址从0开始,由此填入配置软件的起始地址是 6

同理,如添加设备手册里的温度/供温40005,配置软件里功能码为3,起始地址为4

内存映射地址:对应在PLCIQ地址区显示位置,如我们的I地址是从68开始那么映射地址为0代表寄存器数据会显示在IW68IW70两处

字节交换:类似于PLC程序中的swap功能,可根据需求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