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直接控制雷赛步进驱动 DM2C( 485通讯)

楼主(2022-08-23):
想用触摸屏(信捷TGA63S-ET)直接控制 雷赛DM2C型号的步进驱动 问题,通讯参数  都检查过了都一样  就是不能通讯上  ,线也检查过,也重新换过 ,有控制过的大佬指教下是哪里有问题··还是说我设的写入地址是错的

QQ截图20220823203228.png图1(触摸屏设定的参数)

111.png图二 (步进驱动设定的通讯参数)

QQ截图20220823171529.png图3 (是MODBUS 地址 )

假如我要设定强制使能在触摸屏地址是十进制的应该是设15 ·现在怎么设的都不能通讯上  懂得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A:
楼主你先采用串口助手先测试一下都写功能

网友B:
楼主可以先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去测试一下你的从站设备,看看能否测试成功,然后再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模拟从站设备去和触摸屏进行一个通信测试,单独都测试OK后,再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调试。
Modbus调试助手可以到下面的帖子里下载: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1/818520/818520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先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去测试一下你的从站设备,看看能否测试成功,然后再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模拟从站设备去和触摸屏进行一个通信测试,单独都测试OK后,再把两者结合起来进...



网友C:
要对一下触摸屏的设置和驱动器的通信设置是否一致,没有看到驱动器里面的通信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对一下触摸屏的设置和驱动器的通信设置是否一致,没有看到驱动器里面的通信设置...



图2 上就有驱动器通讯设置啊 Pr5.22 (波特率9600)      Pr5.23 (从站号  1)     Pr5.24   ( 通讯类型  8   N   1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楼主可以先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去测试一下你的从站设备,看看能否测试成功,然后再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模拟从站设备去和触...

正常情况下用调试助手测试从站的话,调试助手不发命令,从站不会返回的
注意一下通信参数

还有,用调试助手测试从站时,从站就不要再接触摸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