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从命令行运行VI

楼主(2022-08-24):
LabVIEW从命令行运行VI

按照以下语法,从命令行运行VI(可在Windows中选择开始»运行):

"C:\Program Files(x86)\National Instruments\LabVIEW 2015\LabVIEW.exe"

c:\labview\labview.exe <相对于LabVIEW目录的VI路径>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注:       注:  从命令行启动VI前必须关闭LabVIEW。

例如,要运行c:\labview\examples目录下的readme.vi,可使用下列命令:

c:\labview\labview.exe examples\readme.vi

如VI位于labview目录之外的其它目录,必须指定VI的完整路径,如下例所示:

c:\labview\labview.exe c:\coolapp\mycool.vi

如路径中的目录含有空格,必须将路径放在双引号之中,如下例所示:

c:\labview\labview.exe "c:\cool application\mycool.vi"

如VI位于LLB之中,可使用以下两种方法:

将完整的路径放在引号之中,如下例所示:

c:\labview\labview.exe "c:\coolapp\eagle.llb\mycool.vi"

选择工具»LLB管理器,并将VI标记为顶层VI。在这种情况下,只需指定至LLB的路径。LabVIEW打开LLB管理器窗口,如下例所示:

c:\labview\labview.exe "c:\coolapp\eagle.llb"

从命令行运行LabVIEW时,也可传递LabVIEW定义或用户定义的参数。如需在命令行中传递用户定义的参数,可在用户定义的参数之前输入两个连字符(!-zdocsholder-!),前后以空格分隔。启动labview.exe时,LabVIEW不使用!-zdocsholder-!后的任何参数。LabVIEW将!-zdocsholder-!后的参数传递至运行VI的程序框图。应用程序:命令行参数属性可用于读取LabVIEW启动时传递的用户定义的命令行参数。

例如,可使用以下命令运行mycool.vi,传递用户定义的参数:

c:\labview\labview.exe c:\coolapp\mycool.vi !-zdocsholder-! 1000 sine

在mycool.vi的程序框图上,使用“应用程序:命令行参数”属性读取传递的参数1000和sine,并处理这些值。例如,可将参数值连接到条件结构的分支选择器上。

使用VI层次结构窗口查看内存中的VI。如库加载VI或自定义类型至内存,则库还会加载整个VI层次结构,可能包括其他方式不会加载的VI。上文中提到的例子和资料,均在word中的附件里,可点击下载。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例程和文档,都是可以下载的,双击即可打开,其中压缩文件是可以采用粘贴复制的方式,拷贝到硬盘上。这不是图片,各位小伙伴看到后尝试一下,这个问题就不用加微信咨询了。有关LabVIEW编程、LabVIEW开发等相关项目问题,可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