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差压变送器输出被锁死,一直为4ma

楼主(2022-08-24):
新建项目目前在冷试车阶段,我作为甲方仪表工程师带着团队在调试。基本上差压式液位变送器都已经调好,唯独此表,一直输出4ma,然后DCS是显示为0液位。475也挂不上去,加电阻也不行,同一类型表都可以挂上去。表头迁移,改量程和模拟仿真,虽然表头有变化,但是DCS仍显示0。查过内部DCS逻辑,和其他液位点设置相同。求助有无类似经验?

网友A:
那就看你模拟量信号有没有变化,如果不管怎么调试仪表输出都是4mA,那DCS显示是没错的,就重点看看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你模拟量信号有没有变化,如果不管怎么调试仪表输出都是4mA,那DCS显示是没错的,就重点看看仪表...



已经处理好了,E+H差压表输入RESET码333恢复出厂一下就好了,这个具体原因不太清楚,为何被卡住4ma输出。HART的话是由于HART地址出厂设置不为0,所以读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