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网微信小程序签到竞走页面步数为0,有人知道咋回事吗?

楼主(2022-08-25):
首页下面有步数,签到竞走页面步数是0,前几天还能兑换,这几天都是零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楼主是什么系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什么系统呢?



感谢你的帮助,已解决,最终把小程序删除后再重新搜索小程序,登录能正常读取步数了

网友B(2023-04-02):
引用 楼主:
"网友A"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楼主是什么系统呢?】进行回复:        -----------------------------------------------------------------感谢你的帮助,已解决,最终把小程序删除后再重新搜索小程序,登录能正常读取步数了

你是咋整的呀?我怎么整都不行,上面显示与下面显示不同步

网友C:
感谢楼主及楼上各位 ,步数弄出来了 ,不错,就是感觉刷新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