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报警组态的问题

楼主(2022-08-25):
开关量是水流开关,状态1是正常状态,0为报警状态,在屏上显示报警信息,不启动机器时报警不显示,只有在运行时水泵开启,水流开关为1,然后主机才能启动,如果运行中水流断开状态变为0,即输出报警信息,也用脚本做过,PLC也关联报警点,都不能实现,哪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必有重谢

网友A:
用脚本写也要PLC传信号,用的啥PLC,有报警的时候,报警输出如果不自锁,稍微保持一点时间。上次碰到西门子1200出现过报警时间太短,造成触摸屏报警画面来不及显示,其他的PLC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

网友B:
关联PLC的输入点,在屏上做状态指示灯,或者自己画个图标做颜色填充,报警信息可以在变量词典里直接配置,将其添加到报警组里,这应该是个基本应用吧,多试几次应该能做出来。

你的报警逻辑太复杂的话可以在PLC里做逻辑,最终输出一个中间软元件在屏上显示状态和触发报警信息。

网友C:
这个用PLC编写报警即可,普通的梯形图就可以搞定这个报警逻辑,泵启动状态下去检测流量开关是否有1的状态,有的话就正常,为0的状态就输出报警,然后将报警信息给HMI去显示出来即可

网友D:
也可以问厂家技术赣州嘉杰

网友E:
写个脚本 应该可以

网友F:
用PLC编写报警信息就可以了 在启动的情况下 如果水流开关是1那就不报警 如果是0 可以稍微延时一两秒 防止水流开关误动作 时间到了就报警 触摸屏输出

网友G:
这个报警我觉得触摸屏后台写脚本程序就可以的啊

网友H:
可以用屏幕的通讯状态做判断。
if 通讯状态=0 then
if 水流开关=0 then
执行报警状态
else
状态正常
endif
else
报警状态不可见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PLC编写报警即可,普通的梯形图就可以搞定这个报警逻辑,泵启动状态下去检测流量开关是否有1的状态,有的话就正常,为0的状态就输出报警,然后将报警信息给HMI去显示出来即可...



如果在停机状态呢,泵不启动,水流开关为0也会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