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应当如何排除?

楼主(2022-08-27):
安全继电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应当如何排除?

 安全继电器在使用过程中,由于产品质量差、使用不当和维护不善,经常发生各种故障。由于车辆上仅使用有限类型的安全继电器,它们的故障和处理、检查和测试是独特的。本文主要介绍安全继电器的故障排除。

 一、接触故障

 由于机械接合(触点上形成的针状突起与凹坑接合)、熔焊或冷焊,触点无法分离。随着接触电阻的增大,变得不稳定,电路无法正常连接。由于负载重或触点容量小,或负载特性改变,触点不能接通或断开电路。由于高压或开路触点之间的间隙减小,间隙被击穿。由于电源频率高或触头间隙电容大,触头不能准确地接通或断开电路。

安全继电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应当如何排除?(图1)

 由于各种不理想的环境条件导致接触工作失败。没有因灭火装置或措施或参数选择不当造成的触点磨损或不必要的干扰。

 由于环境温度的变化(超过技术条件的额定值),线圈温度上升超过额定值,从而损坏线圈绝缘。湿度会严重降低线圈的绝缘。腐蚀还会导致内部损坏或匝间短路。线圈电压超过额定电压的110%,从而损坏线圈。

 在应用或维护中,工具碰撞也可能损坏线圈绝缘或使线圈断裂。因为线圈接错电压,比如额定电压110V接在220V电源上,或者交流电压线圈接在同等级的DC电压线圈上,线圈会马上烧坏。

 交流线圈可能因为线圈电压超过额定电压的110%,或者线圈频繁运动,或者电压低于额定电压的85%时电枢不能运动而烧毁。当交流线圈通电时,由于传动机构故障,电枢可能不动作,从而烧坏线圈。

 二、其他故障

 比如几个部件变形或松动,机械故障,涂层开裂或脱落,带电部件与外壳绝缘不充分;反作用弹簧由于疲劳而失去弹性;设定值调整不当;产品已达到其指定寿命。许多原因导致安全继电器失效。除了要求制造商确保产品质量外,正确使用和精心维护也是减少故障和确保可靠工作的重要因素。

安全继电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应当如何排除?(图2)

 三、解决方法

 安全继电器是电力机车控制电路和监控保护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当电力机车主电路或辅助电路中的电气元件或连接线在运行中断开时,相应的监控保护系统的安全继电器能将故障转换成电信号。一方面电信号会反馈到主断路器的分闸线圈,使主断路器跳闸,从而切断电力机车的主电源,起到保护作用。另一方面,电信号会反馈到信号装置(包括机械信号和电信号),以显示不同的故障情况,从而指导电力机车的列车员及时、正确地处理故障。在这方面,安全继电器不

 安全继电器的运动部件应动作灵活可靠,外壳和壳体不应有损坏或缺件。安全继电器应绝缘良好,易损件和磨损件(包括胶木、外壳、磁性开口环和非磁性垫片)如有损坏应及时更换,所有连接件应保持良好的紧固状态。

 测量安全继电器的技术参数,如触点厚度、开口间隙、超程和端子压力。所有参数应满足相关法规和工作文件的要求。调整安全继电器动作参数的整定值,并用停止漆固定。如果有特殊要求,还应测量安全继电器的返回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