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是如何工作,安全继电器内部接线图怎么接线?-藤仓

楼主(2022-08-27):
 所谓“安全继电器”,就是将众多继电器和电路组合起来,相互补充异常缺陷,以创造出准确、低故障的继电器完整性能,误差和故障值越低,安全系数就越高。随着高度的增加,“安全继电器”变成了“无故障继电器”,而不是发生故障时的常规动作。它具有强制导向的接触结构,确保接触融合时的安全性。它与标准继电器有很大不同。

安全继电器是如何工作,安全继电器内部接线图怎么接线?(图1)

 在安全电路中,安全继电器是必不可少的控制元件。它接受安全输入,并根据内部电路的判断,将开关信号确定性地输出到设备的控制电路。安全继电器都是双通道信号类型,简单来说。只有当两个通道的信号都正常时,安全继电器才能正常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如果任一通道信号断开,安全继电器将停止输出。各通道信号正常,复位后可正常工作。

 一、安全继电器是如何工作的?

 1.电磁

 铁芯、线圈、衔铁、触点簧片等组成电磁继电器。只要给线圈两端施加一定的电压,就会有特定的电流流过线圈,从而产生电磁现象。由于电磁力,衔铁将克服复位弹簧的拉力并吸引到铁芯上,从而驱动衔铁。动触点(通常是开触点)与静触点(通常是闭合触点)放在一起。线圈断电时电磁吸引力消失,衔铁在弹簧的反作用力作用下回到原来的位置,使动触头和原来的静触头释放。这会拉入和释放,以满足电路导通和关断的目标。继电器触点“常开”和“常闭”的区别如下:“常开触点”是继电器线圈不动作时处于断开状态的静触点;“常闭触点”是继电器线圈通电时处于接通状态的静态触点。这就是所谓的“典型的封闭接触”。

 2.热簧继电器

 簧片热簧继电器是一种新型热敏开关,使用热磁材料检测和控制温度。该装置由温敏磁环、恒磁环、干簧管、导热安装片、塑料基板等各种部件组成。恒磁环产生的磁力为热簧继电器的开关动作提供动力,而不是线圈励磁。感温磁环的控温特性决定了恒磁环能否给磁簧管提供磁力。

 3.固态

 固态继电器有四个端子,其中两个用作输入端子,另外两个用作输出端子。为了在输入和输出之间提供电气隔离,中间使用了一个隔离装置。

 二、安全继电器内部接线图

安全继电器是如何工作,安全继电器内部接线图怎么接线?(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