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故障鼓风机电机继电器,继电器故障存在的问题?

楼主(2022-08-27):
 在鼓风机电机中,继电器提供电源,使风扇能够循环热空气。本质上是一个开/关开关,鼓风机电机继电器的反应通过控制电源和电机之间的电流流动来启动和结束HVAC系统中的加热过程。

如何识别故障鼓风机电机继电器,继电器故障存在的问题?(图1)

 随着时间的推移,鼓风机电机继电器往往会因不断来回摆动的压力而磨损。这些迹象表明鼓风机电机继电器可能存在问题。

 1.当鼓风机电机完全没有响应时,可能不是由于电机本身的机械故障。由于继电器提供使电机运动的电流,因此电机无响应可能是继电器磨损的结果。

 2.鼓风机电机继电器的作用不仅仅是引导电流。继电器是防止电涌的重要保护措施。当继电器接收到强电流或根本无法管理和分配其负载时,它会将多余的电流发送到熔断器中。这会强制关闭,从而保护整个系统免受电气损坏。因此,熔断的保险丝可能是继电器问题的征兆。

 3.鼓风机电机继电器处理大量电流。故障继电器无法正确分配负载。这可能会导致继电器保持多余的热量并变热。如果不加以解决,来自受损继电器的热量会融化掉塑料外壳和周围的组件。在极端情况下,面板或保险丝盒也会受到损坏。

 继电器故障意味着HVAC系统在问题得到纠正之前无法分配处理过的空气。

 文章来源:藤仓自动化

网友A(2023-02-17):
值得学习的资料

网友B(2023-04-27):
有点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