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00扩展的DI模块地址问题

楼主(2022-08-28):
1200扩展的DI  模块    输入端的指示灯亮  但是plc监控显示FALSE  组态里面的地址也改了  I2.0   到I3.7

  还需要修改哪个参数吗?

网友A:
地址不对,先组态好,然后看模块属性,看输入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不对,先组态好,然后看模块属性,看输入地址。

解决了  没有重新下载硬件组态

网友B:
改完之后必须要硬件下载进去,不然地址还是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