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怎么通过威纶通做配方

楼主(2022-08-28):
不是用威纶通屏的配方,而是要做西门子的配方通过威纶通操作。

网友A:
触摸屏上做一个配方编号输入键、存储键、读取键、或者再加一个确认键。PLC里做一个读取和存储数据的程序。想要存储当前配方,输入编号存储,确认保存。想要读取存储配方,输入编号读取。

网友B:
配方.PNG直接上图

网友C:
小白来学习一下

网友D:
能用屏幕做的尽量不用PLC做

网友E:
做DB数据区 做配方存储区,用存储区移动指令 就行了 触摸屏连接PLC变量 完成保存 下载 上传等功能

网友F(2022-10-24):
PLC做配方很麻烦,还要内存卡,不然没办法导入导出

网友G(2024-01-02):
视频 用的1200PLC做的配方,触摸屏仿真只是做的按钮,配方都是在PLC理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视频 用的1200PLC做的配方,触摸屏仿真只是做的按钮,配方都是在PLC理做的

用3D效果真彩图库,在触摸屏上做一个配方。

可组态上百个个配方,譬如编号输入键、存储键、读取键、或者再加一个确认键。用脚本运行功能,动画功能……制作U盘工程更新包

PLC里做一个读取和存储数据的程序。网口连接用S7通讯即可!

网友I:
做过一次配方,用的是宏。这里怎么不能上传附件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JSdanzi 视频 用的1200PLC做的配方,触摸屏仿真只是做的按钮,配方都是在PLC理做的      内容的回复:用3D效果真彩图库,在触摸屏上做一个配方。可组态上百个个配方,譬如...



大佬 我只做到了 上面那种程度,后面也没怎么深入研究了 回头请教你哈

网友J:
我记得维伦配方功能得看维伦触摸屏的版本,不过可以参考这个https://zhuanlan.zhihu.com/p/656892560

网友K:
这个做法本来就出力不讨好,用PLC做配方,不但麻烦,还占用PLC的内存,还是用触摸屏做配方比较好。如果一定要用PLC做配方,其实也可以。就是在存储地址里用一些连续的地址,联合指针一起调用配方数据。这种做法灵活性差,不建议使用。

网友L(2026-03-12):
假的,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