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这些地址类型怎么用的

楼主(2022-08-28):
这些地址是怎么使用的,虽然看了后面的说明,还是不是很明白,导致连接不上。比如什么情况改用那个地址类型。

网友A:
也许大概是Db寄存器,Dx是32位,Db的3018,第58个地址

网友B:
访问数据块的地址格式,比如西门子300/400/1200/1500系列的PLC可以直接访问数据块来获取数据。

网友C(2022-10-17):
这是基本的数据类型,至于数据类型格式,触摸屏帮助文件里面会有介绍,还有一点,你的DB数据访问时,必须要有对应的DB号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