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端子不显示内部目标

楼主(2022-08-28):
有没有遇到过Eplan端子不显示内部目标和外部目标的情况,影响端子排的生成

网友A:
在工具 主数据 表格 里面 选择对应的端子图标编辑 对应位置加上内部和外部目标微信截图_20220829104607.png

网友B(2023-10-10):
正好要用的资料,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