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轴联动1个原点信号如何回原点

楼主(2022-08-28):
大家晚上好!请教下大家,机构是2个步进电机同步驱动负载直线往返,使用2个DZRN同时回原点,但原点感应器只有1个(接X0.1),可以把X0.1和X0.2短接作为另1个步进的原点信号吗?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可以,两个原点开关稍微错开一点。或者其中一个原点采用两个触点信号。也就是一个步进电机回原点只要计数一次,另一个步进电机回原点要计数两次,采用脉冲输入。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两个原点开关稍微错开一点。或者其中一个原点采用两个触点信号。也就是一个步进电机回原点只要计数一次,另一个步进电机回原点要计数两次,采用脉冲输入。仅供参考。...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两轴插补运动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回原点后偏离原点。

网友C:
用X0.1作为第一个步进原点,加个继电器接到X0.2与0V上,X0.1感应到以后加延时继电器通,X0.2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