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脉冲发送问题

楼主(2022-08-29):
带加减速时间的PLSR脉冲指令,脉冲的产生在加速期间就开始发送,直到减速结束吗?还是脉冲在达到最高速度时才发送出去,然后减速至结束?

网友A:
假如脉冲发送时间为10秒,设定2秒加减速,那么加速2秒到正常运行频率,正常运行6秒,开始由正常频率减速至0。

网友B:
加速和减速是运动控制中必须的,负载越大加减速时间越长

网友C:
指令发脉冲从指令接通开始,到指令完成结束,加减时间只是用控制发脉冲的快慢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指令发脉冲从指令接通开始,到指令完成结束,加减时间只是用控制发脉冲的快慢而已...

支持

网友E:
加减速指令是从指令开始就发送脉冲,脉冲频率逐步增加(减少),一般PLC都是阶梯式频率递增(递减);一般脉冲指令有基础频率,然后按加减速时间递增到模板频率。

网友F:
指令发脉冲从指令接通开始,到指令完成结束,加减时间只是用控制发脉冲的快慢而已

整个过程就是梯形曲线

网友G:
1楼和3楼已完美的给出答案了。

网友H(2022-10-17):
广州若尚电气科技有限公司,邦你解决技术和售后问题

网友I:
设定脉冲频率,加减速时间,脉冲总数,脉冲会从0按照你给的加减速时间加速到设定频率,再按照减速时间减速到0,脉冲图类似于一个等腰梯形的时序图

网友J:
加减速时间只是一个方式,目的是把速度控制一下

网友K(2022-12-05):
学习脉冲控制

网友L(2023-03-23):
脉冲的产生在加速期间就开始发送,直到减速结束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加减速指令是从指令开始就发送脉冲,脉冲频率逐步增加(减少),一般PLC都是阶梯式频率递增(递减);一般脉冲指令有基础频率,然后按加减速时间递增到模板频率。...

两个轴同时工作时,Y0,Y1同时发脉冲吗?还是交替发?

网友N:
感觉应该是同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