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网口助手连接的问题

楼主(2022-08-29):
本人打算用网口调试助手与三菱plc fx3u相连,已经加装以太网模块,成功与gx works2相连。求网口助手连接方式,实现数据收发

网友A:
3UPLC扩展以太网模块,通信协议应该是MC协议3E帧吧,可以查看相关文档,即可通过网口调试助手对PLC元件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A:
单片机+Ethernet模块和三菱FX5U实现SLMP协议BIN模式以太网通信

视频讲解了三菱SLMP协议BIN模式以太网通信协议报文格式,使用以太网调试助手分别测试了三菱FX5U通信程序和单片机通信程序,最后进行了系统联调,单片机可以对三菱FX5U输入输出进行读写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26165081910182436?utm_source=xiguastudio

特别说明SLMP协议报文和MC协议3E帧是一样的,你可以看看视频,里面有通过调试助手对PLC进行读写测试的过程。

网友B:
三菱PLC网络通讯协议中主要是SOCKET协议和MC协议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手册就能知道MC协议的报文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UPLC扩展以太网模块,通信协议应该是MC协议3E帧吧,可以查看相关文档,即可通过网口调试助手对PLC元件进行读写操作...



不是mc协议,用的是固定缓冲协议,能够实现网口助手收发plc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3UPLC扩展以太网模块,通信协议应该是MC协议3E帧吧,可以查看相关文档,即可通过网口调试助手对PLC元件进行读写操作...



mc协议无法实现收发,网口助手软件有主机ip 和端口号,要与plc相匹配就需要固定缓冲协议

但是这边在同一个主机已经与plc实现gx works2的网口连接下,一直无法与网口助手相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3UPLC扩展以太网模块,通信协议应该是MC协议3E帧吧,可以查看相关文档,即可通过网口调试助手对PLC元件进行读写操作...】进行回复:  ...

MC协议怎么就无法实现收发呢?没理解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