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50京东卡】SCADA的客户端实现方式征集

楼主(2022-08-30):
各位工控的朋友,大家在做SCADA项目时,是如何为客户显示各位的界面呢,如何做交付的呢?

1、对于CS架构,直接上客户端可能是最为稳定可靠的方案,但无疑得安装部署一些软件才行,授权的价格也不菲;

2、对于BS架构,使用浏览器的方式来展示,可能较为简便一些,但是对于浏览器又有不同的兼容性,例如WinCC只支持Windows内核的IE浏览器,十分不便。

大家的项目中还有其它的方式吗?欢迎大家前来分享成功的案例,比较下优劣,集思广益,为大家的项目增砖添瓦。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欢迎大家各抒己见!

参与即有奖励,勤劳善良的工控人儿们,动起来吧!

参与奖励:

优秀参与奖:3名   奖励50京东卡

参与奖:若干   奖励50-200积分不等

活动截止时间:2022年9月30日止

网友A:
试试IOT-Tree Server吧。github上搜索就是。

这个是开源纯Web方式,好像主流浏览器都支持,组态画面直接在线编辑,数据定义和一般OPC软件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IOT-Tree Server吧。github上搜索就是。这个是开源纯Web方式,好像主流浏览器都支持,组态画面直接在线编辑,数据定义和一般OPC软件类似...



开源这个比较香,有机会试一试的!到时候分享效果图啊!

网友B:
采用浏览器输入网址,然后输入账号密码的形式给客户展示,这样最简单,用户也最方便,最容易接受

网友C:
这个咋说呢,厂区内优先考虑CS架构的,主要考虑到稳定性,和可能参与控制的可靠性,至于领导办公室里看看数据,现在SCADA软件的web发布功能也是可以满足的(虽然需要特殊版本的浏览器),不好的就是授权需要购买,成本会很高。

BS架构的多见于什么云开放平台,物联平台这样的,现在大部分企业都有自己搭的各种各样的平台(可怜了那群加班到深夜的猿们),一般叫做这个云,那个数据中心,某个物联平台,智慧什么平台,大数据咋了等等的各种名称,其实说白了就是个网页和一个一天崩24次的后台服务,会点代码就能整出来的,当然了层次也很分明,功能也确实五花八门,这对于自动化软件来说是个好事情。但是我接一两个设备这种平台确实比CS的要炫酷,完全没得问题,我接100-200个设备这种平台就开始犯病了,什么并发处理,数据解析,设备驱动的多样性等等问题比起SCADA软件来那可就不好说了。这种平台一般就是自产自用,或者某个行业专用,没有大规模的市场占有率,远程控制这个就不说了,虽然能控制,但是某些人也是提心吊胆的,监控数据这个倒是还行,只是如果服务器不够强,代码不够完美,访问的时候有可能会转圈,或者操作起来慢的让你发狂。

安全方面来讲,这种平台大部分是在云服务器上,安全性不好说,但是稳定性有第三方云来提供这个保障也还行,维护的话技术不太行还真的搞不了啊,再说成本,云服务器租费也不便宜,本地化部署个私有云倒是也可以,但是服务器费用和电费以及维护费用也不低啊。再加上软件费用,那这和CS架构的SCADA软件比起来好像也差不到哪去。

不过现在有部分厂家比较聪明,数采后台不行我用通用型SCADA软件的后台呀,然后配合我炫酷的web界面,做出来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但是目前来看这个不伦不类是集成了两家的长处,也是目前最优的BS架构的实施方案,这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再加上三大运营商提供的专线服务,控制的可靠性大幅提升。市场也不再局限,数采后台我用的是通用型SCADA的,他有的驱动我就有,他能接的设备我就能接,而且还很稳定,协议解析并发处理和他们是一个水平,无论哪个行业,哪种PLC或设备,都没有难度即可接入,我只要保证我炫酷的web界面和简单的后台服务不崩,那我就是业界最强。然后就是部署问题,可云也可本地化,成本啥的大家都一样。但是web这个兼容性是个问题,浏览器更新速度和代码更新速度永远不再一个档次,所以,你想用BS架构的软件,浏览器是必然有要求的,不像CS是利用软件展示的。不过可以花钱雇个猿天天解决浏览器的兼容性,浏览器更新了就让他更新一遍代码,但这种猿月薪也不便宜,老板一想我还是打开我的某狐1.0版本或者某歌专业版6.0.001.1版的浏览器凑合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咋说呢,厂区内优先考虑CS架构的,主要考虑到稳定性,和可能参与控制的可靠性,至于领导办公室里看看数据,现在SCADA软件的web发布功能也是可以满足的(虽然需要特殊版本的浏览器),不好的就是授权需...



说法中肯!但都希望的是花钱少的还要经久不衰的,这就难办啦!

楼主:
目前我主要用的是WinCC的中控软件,所以优先用它的Navigator来部署客户端访问的事,安装Client的话也可以,但是正版卡在授权数量上,Navigator一次性购买足够数量的授权即可,一般最少10个起,用起来也不费事,但就是认浏览器,只能用Windows自带的IExplorer,很是难受,况且现在Win11的系统根本没有这样的浏览器,所以这是个大问题,之后又咨询到西门子专门根对此问题,有个软件名叫:WinCC Unified,听说是支持Chrome及目前主流的浏览器,准备试一下,过后来给大家分享使用体验啊!

网友D:
C/S 一般建立在专用的网络上, 小范围里的网络环境, 局域网之间再通过专门服务器提供连接和数据交换服务C/S 一般面向相对固定的用户群, 对信息安全的控制能力很强. 一般高度机密的信息系统采用C/S 结构适宜;C/S 程序可以更加注重流程, 可以对权限多层次校验, 对系统运行速度可以较少考虑;C/S 程序可以不可避免的整体性考虑, 构件的重用性不如在B/S要求下的构件的重用性好;C/S 程序由于整体性, 必须整体考察, 处理出现的问题以及系统升级. 升级难. 可能是再做一个全新的系统C/S 程序可以处理用户面固定, 并且在相同区域, 安全要求高需求, 操作系统相关. 应该都是相同的系统C/S 多是建立的Window平台上,表现方法有限,对程序员普遍要求较高C/S 程序一般是典型的中央集权的机械式处理, 交互性相对低

网友E:
猜测:

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系统,即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SCADA系统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DCS与电力自动化监控系统;它应用领域很广,可以应用于电力、冶金、石油、化工、燃气、铁路等领域的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以及过程控制等诸多领域。

其实网页端的兼容性、安全性的确存在问题。

客户端相对来说功能更完善。

煤化工行业方面用到的scada大部分都连接到dcs系统平台里面了。这样不会搞很多平台去管理。

网友F:
楼上各位都讲的很到位,一种CS的稳定,但部署不是很方便,BS的要求浏览器的兼容性等问题;

      BS的只是一个前端展示,如果将设计时与运行时进行分享,这个问题好解决一些;

设计时用CS架构,方便,效率高,不担心超时等相关问题,运行时通过WEB技术发布,实现多平台自适用,通过后台服务引擎给前端提供持续的服务支持,这样即有CS的稳定又有BS的灵活,欢迎相互交流学习。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我主要用的是WinCC的中控软件,所以优先用它的Navigator来部署客户端访问的事,安装Client的话也可以,但是正版卡在授权数量上,Navigator一次性购买足够数量的授权即可,一般最少...



WinCC属于CS架构的组态,在使用上面方便,经过了长时间的验证,但BS架构的是未来的趋势,技术都已成熟,BS的优势已经慢慢体现出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这个咋说呢,厂区内优先考虑CS架构的,主要考虑到稳定性,和可能参与控制的可靠性,至于领导办公室里看看数据,现在SCADA软件的we...



目前BS架构从技术上面都已经成熟了,互动性及即时性都得到了很大的进步,我是做开发的,近几年很少开发WINFORM的系统了,除非是工具性的,目前大部分系统都已经转换为BS架构了,像SCADA这类系统,传统的几家组态厂家也都纷纷推出BS架构的,这是CS无法替代的。对于一个SCADA系统来说应分为两个层面来考虑,一个是设计时,这时往往CS架构的比较实用一些,BS的在操作感受上还是有差异,但是界面组态完成后的发布,我认为通过BS架构是最合理的,大家有什么意见,多讨论。目前我们的平台是设计时为CS架构,发布后为BS架构,能够解决单一模式的问题;

网友F:
       关于设计时与运行时分享,国外的很多产品采用类似方式,排除其它因素,从技术方面考虑问题,如ORACLE的JDE产品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因为整个的产品体系过于庞大,完全通过在BS环境中实现,在编辑的实时性等方面与CS架构的操作的便捷性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如一个生产订单页面,其逻辑及内容过于多,在BS中实现,如牵扯到弹窗,关闭窗体,多个窗体的切换等不是很方便,JDE在开发及实施过程中都是在CS架构中处理,待发布、测试及运行时由CS环境转为BS架构。

       所以对于SCADA产品此结构也是适用的,即可解决单一模式的短板,又可解决发布时存在的复杂的问题,将两种模式的结合有利于保证不同角色的人员工作效率高效且技术应用达到最佳效果,优劣互补, 参考如下:

设计时的IO点的维护(CS架构):

设计时报警信息的维护与获取(CS架构):

设计时组态画面编辑(CS架构):

如上图,在组态配置页面,CS架构拥有绝对的优势,PHOTOSHOP通过BS可以实现相对简单的功能,但是负责的图形编辑依然需要CS架构的支持;

运行时效果展示及访问(BS架构):

以上为个人见解,希望感兴趣的伙伴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采用浏览器输入网址,然后输入账号密码的形式给客户展示,这样最简单,用户也最方便,最容易接受...



是的:对于用户来说在功能实现的前提下,用户体验最重要;一个WEB SCADA系统不同角色需要不同的体验。

网友G:
目前比较使用流行的B/S架构,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配置,就可以完成访问,比较方便,不用重复的配置环境,需要配置一台配置较高的服务器,方便备份,只要在此网络中的工作站,都可以进行访问,通过配置不同的角色及权限,实现个性化定制化展示,可扩展性强;如果是C/S,如果有一个新的地点需要访问,就需要重新配置,但是当数据两大时,C端的数据加载较快,B端容易收到网络速度的限制。具体需要具体分析,要根据客户要求进行C和B的选择,各有利弊吧。

网友F:
有数据驱动后的运行效果:

网友F:
传统的SCADA大部分情况是针对专业的工控人员,主要局限在车间层或中控室,但随着物联网的发展及技术的进步,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的Web SCADA形态,Web的存在,大大解决了不能随时随地浏览的问题,只要有网络即可,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发展必然,回归问题本身,虽然WEB技术进步很大,在使用体验等多个方面已超越CS架构,但浏览器的兼容性是最大的问题,其次是在BS架构中操作易用性、即时性、控制丰富度仍然无法与CS架构相比。基于当前的技术成熟度来说,个人人为当前最好的形式仍然是设计时CS架构,运动时BS架构,取两种架构最优方案结合使用,以上为个人见解,希望与各位共同讨论,学习进步。

网友H(2022-10-04):
站在用户的角度上看,应该是集成度越高越好,最好是打开一个网页,所有的系统多能操作查询!

网友I:
目前在试用研华的LOT-Edge,可实现数据采集,设备物联,MES互联,操作不复杂,QQ浏览器也可以加载,不知道采集设备多了之后会不会出现加载慢,刷新不及时的问题,前期技术支持比较给力,试用时就有10几个技术在线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