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行号=页号+行号,如何将页号1,显示在行号时为01

楼主(2022-08-30):
如题,如果我的页号为1, 显示行号时为 100,101 ,、 、 、

将页号改为01,02时,显示行号时为 200,201 ,、 、 、

但是我之前看别人图纸,即使页号为1,其行号显示也是01, 是否有个地方可以去设置?

网友A:
正常的行号和列号在图框中显示不在图形区域显示了呀!

在主数据图框模板中选择,打开属性可以找到编号格式,和行号间距列间距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