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海利普变频器配置案例

楼主(2022-08-31):
本案例是ModbusProfinet网关连接海利普变频器的配置案例。用到的设备为:西门子1500PLC一台,稳联技术ModbusProfinet网关WL-ABC3010一个,海利普变频器一台。

一、ModbusProfinet网关配置方法:

1、创建新项目;

2、安装GSD文件;

3、组态对型设备;

4PLCModbusProfinet网关处于未分配(未连接)状态;

5、点击未连接,连接IO控制器 PLC_1 PROFINET端口_1

6PLCModbusProfinet网关连接后,需要修改Modbus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PROFINET名称;

   注意:PROFINET设备名称项不要勾选成自动生成,一定要重新自定义一个名称输入。

7、双击ModbusProfinet网关模块,通过右侧模块添加Input(输入),Output(输出),最后下载到设备;

8、下载配置到PLC

二、GATEWAY CONFIGURATION STUDIO配置软件操作

1、打开GATEWAY CONFIGURATION STUDIO

2、打开Modbus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RM3

3、设置Modbus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4、修改MODBUS参数(波特率,奇偶效验等参数);

5、响应等待和轮询延时需要根据从站设备调整时间间隔,如果从站回复速度慢则将响应等待时间调大,如果从站回复后要求等待一段时间再接收下条命令,那么需将轮询延时调大;

6、在ModbusRTU上右键选择插入,在下级菜单中点击Node填写从站站号;

7、继续右键点击插入,根据从属设备修改从站地址;

8、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所需功能;

9、修改MODBUS参数(波特率,奇偶效验等参数);

10、打开海利普变频器手册,设置变频器的485参数。

11、本例设置从站485参数波特率为9600 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网关配置与从站保持一致,输出命令轮询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连续输出或者缝变输出,脉冲输出等。

例:对CD000写入30.00,对CD001写入110.0

12、根据手册报文显示为01 10 00 00 00 02 04 0B B8 04 4C CRC可以得知站地址为1 功能码为10H(十进制16)起始地址为0寄存器数量为2个;

13、下载配置后网关OK灯常亮,TXDRXD交替闪烁;

网关内存映射地址为1500,对应Q地址64,所以对QD64写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