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怎么会偏移的呢?

楼主(2022-08-31):
PLC是台达DVP12SE11T

伺服是松下A6 丝杆传动

使用DZRN指令回原点后,使用DDRVA指令来绝对定位,运行一段时间后原点往正方向偏移,是累计的偏移,直到正方向限位报警。

请问是什么情况?

网友A:
首先看看你硬件安装有没有问题,比如联轴器是否拧紧,其次就是运行几次以后进行一个回零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看你硬件安装有没有问题,比如联轴器是否拧紧,其次就是运行几次以后进行一个回零校准...



之前电机的转速只用了1500转,额定转速3000,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之后为了提速,转速提高到了2800转才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B:
如果是伺服速度过快引起的跑位先校一下伺服的增益;看看PLC的说明书,检查一下PLC高速脉冲发送速度是不是超上限了

网友C(2022-10-06):
看看有没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