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 XC3 与台达DTC1000通讯

楼主(2022-08-31):
信捷PLC XC3或XD5  与台达DTC1000控制温度  关于模拟量通讯就是小白
有个小的焊锡炉要控制,想吧温度做到触摸屏里,求大神赐教

网友A:
那就是模拟量信号处理,首先你要找到模拟量硬件手册,保证接线没问题,其次就是查看相关编程手册,看懂上面的程序例程,简单修改一下例程,然后就是根据工艺需求进行编程

网友B:
modbus通讯 正负接对了

程序就那么一个指令

类似这样的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触摸屏,如果是台达触摸屏的话,可以直接与温控器通讯控制不需要再经过PL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bus通讯 正负接对了 程序就那么一个指令类似这样的



感谢!先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