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灯具寿命短的原因和延寿措施1

楼主(2022-08-31):
    LED做照明本来是为了长寿面、高效率目的,然而现在售卖LED灯都普遍存在寿命短的问题。我以前用的LED照明都是我自己制作的,最长的已经用了12年,一直没毛病。近二年买了几个LED灯具,出毛病的多,拆开维修才知道症结所在。

     LED发光要控制的是通过的电流,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在导通以后曲线非常陡,既电压升高一点,电流增加很大。我在调整电流时的做法是:增加电流亮度增加,当电流继续增加亮度增加不多时,这个电流就比较合适。另外,还有主要LED的温升,发热还谈什么效率!

     商品LED灯具,内部采用不隔离恒流电源,其IC不同型号有各种稳流数据,IC选定,输出电流就确定了。按IC输出电流选LED灯珠,数量或单珠功率都大,所以廉价的LED灯具,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选择功率小的LED灯珠,要达到功率和亮度指标,灯珠超出额定功率使用。此状态灯珠发热量大,寿命短。

    例如铭牌标注的36W灯具,使用了36粒灯珠,二并18串,每个灯珠1W功率。从灯珠外形和散热条件,都不可能是1W。于是,因发热严重烧断,烧断一个必然要烧断并联的另一个,灯不亮了。我修过多个这种灯具,LED发热使塑料熔化变形,可见其发热量。

网友A(2022-10-02):
好经验,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