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Pro中直线和线段的区别你知道多少?

楼主(2022-08-31):
    我们知道在数学中描述直线是直的可以向两端无线延伸的无数个点的集合,线段指的是直线上的两个点中间的部分,他们的区别是直线没有端点线段有端点。直线和线段也是图像处理中经常遇到的概念,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在VisionPro中直线和线段的一些使用区别。
  1. 在VisionPro中同时支持直线和线段两种形状,直线和线段的相同点是在Vpro中都是有方向表示的。直线的方向是相对于坐标系X轴正方向的夹角,逆时针为正, 线段的方向是从起点到终点的连线相对于坐标系X轴正方向的夹角。
  2. 在VisionPro中设置一条直线有以下3种方式。
  3. SetXYRotation(设置XY角度)。在选定坐标空间中,指定一个点建立一条过改点的连线,直线的方向为相对于X轴的偏差角度。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2. SetDistanceRotation(设置距离角度)。从选定空间的原点指定参考向量,该线垂直于并穿过向量的末端,直线的方向根据角度值确定。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3. SetFromStartXYEndXY(两点设置直线)。这种方式指定直线通过的两个点,第一个点被视为参考点,直线的方向是从第一点(参考点)到第二点。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3. 线段。线段是有限长度的直线几何形状。在VisionPro中,设置线段有以下2种方式:
  1. SetStartLengthRotation(设置起点长度角度)。指定线段的起点、长度以及相对于选定坐标空间的角度,线段方向根据设定角度确定。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2. SetStartEnd(设置起点终点)。设定线段的两个端点,线段的方向是从第一个点到第二个点。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4. 直线和线段的表现不同之处。在ViisonPro中计算直线或线段到其他形状的距离,使用直线或者线段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即使直线和线段共线。下面通过几个示例图片了解一下。
    1. 直线和线段到圆的距离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2. 直线和线段到椭圆的距离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3. 点到直线和线段的距离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4. 线和线段的距离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了解更多机器视觉内容请搜索 “视觉视觉之家”微信小程序,或者关注“德创测控”微信公众号!

网友A(2022-10-16):
visionpro是开发的每一个项目应用程序软件都要一个加密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sionpro是开发的每一个项目应用程序软件都要一个加密狗吗?...



是的,每台设备需要一个加密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