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具寿命短和延寿措施2

楼主(2022-09-01):
接上一篇

最近买一个方形(500*50036WLED灯,准备装厅里。因为没用露在外面的电线,所以没测LED的电压、电流,不过通电看亮度,功率肯定小许多。手里有一个36W环形灯芯,于是就把这个灯芯粘到新买的灯具里,通电结果,这个环形灯芯非常亮。不过,通电一会儿发现,环形灯芯温度太高了。

这个环形灯芯是因为烧了一个LED灯珠换下下来的,因为高温把塑料灯罩都烧熔了,已经修好,实测LED串的电压117V,恒流电源是280mA,按这个数据算是32W,接近铭牌。

因为恒流电源的电流不能调整,只能采用分流方式。我先采用812V灯条串联做分流,效果不明显,仍然温度高。

这个环形灯芯是36LED二并18串,灯珠应该是二个PN结串,单个灯珠6V多。我能做的只能是切断铜箔,把原来二并18串改成四并9串。这样,通过没个灯珠的电流下降到原来的1/2。通电看亮度下降不是很多,温度下来了,实测电压57V,大约16W

LED的寿命应该很长、很长,几十年连续点亮都行,可现在商品LED灯具,厂家为了追求利润,把LED应用在极限状态,不得不靠散热器维持使用。

现在售卖的灯具,如果同样功率,把LED灯珠数量增加一倍,寿命就不是按小时计算了,应该是几十年。消耗同样电功率,发热量相差很大,这就是效率。

生产厂家不干了,灯具不坏,灯珠不坏,只能停产。

网友A(2022-10-02):
好经验,多谢分享。

1+1=?

网友B:
楼主,一般的恒流源都是可以调流的,可以改变一定范围内的电流,用以驱动不同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般的恒流源都是可以调流的,可以改变一定范围内的电流,用以驱动不同的负载。...



是滴。不过调那个电阻不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