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品种调取参数

楼主(2022-09-01):
三菱FX3U系列PLC 和 威纶通MT系列触摸屏

切换品种时,如何调取生产参数

网友A:
是要做配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要做配方吗?



嗯  能有个详细的制作视频吗?最好有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有好几种做法,仅供观看http://bbs.gongkong.com/D/202208/895479/895479_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8...



视频看不懂,有更详细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是要做配方吗?】进行回复:        -------------------------------------------...



可以用PLC的bmov指令,指定多少个数据寄存器传送到指定的寄存器里保存,用的时候,指定的寄存器再反传就行了。

网友C:
1、用索引寄存器配合在PLC内存做数据存储区,实现配方功能;

2、用触摸屏的配方功能,配方存储在触摸屏内存区,PLC仅执行当前动作;

前者触摸屏损坏依然可以运行,后者触摸屏坏了就玩不转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网友A"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是要做配方吗?】进行回复:        -------------------------------------------...】进行回复:        -----------------------------------------------------------------可以用PLC的bmov指令,指定多少个数据寄存器传送到指定的寄存器里保存,用的时候,指定的寄存器再反传就行了。

对,用三菱的PLC   V元件可以实现

楼主:
麻烦大神能否提供三菱程序和触摸屏界面程序

楼主:
需要一个模板

网友E:
不同品种,不同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