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第一次接触,无语了。

楼主(2022-09-01):
image.png系统不是提示数据寄存器最大位512吗?

image.png这程序怎么写这么大?

网友A:
唉,字位分不清啊,大哥?

R4020代表字402的第0位,R402由R4020~R402F组成。

HAVE FUN!

网友B:
和三菱的区别大吗?

网友C(2022-12-16):
三楼正解

网友D(2023-03-08):
引用 网友B:
和三菱的区别大吗?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2024-12-06):
是512个字

网友F(2025-09-02):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 Kingyuxuan

    软件序列号:AFPSPR7-01000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