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工位旋转平台

楼主(2022-09-02):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有个四工位旋转取料平台,走伺服定位模式,只有一个接近开关回原点功能,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第三个平台结束又回到第一个平台脉冲不能靠感应器清零,如果靠感应器清零下次位置走的就不准,请问有什么方法吗?让平台只向一个方向运转

网友A:
1,2,3,回原点。1,2,3,回原点。如此循环。

网友B:
绝对定位一直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定位一直加



1天24小时不停机加到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回原点。1,2,3,回原点。如此循环。



回原点的速度是死的,自动速度快,然后会有停顿的感觉,现在就是用这种方法

网友C:
每次旋转90度后,直接总脉冲减去90°所需要的脉冲就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yerone"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绝对定位一直加】进行回复:        -----------------------------------------------...



看情况 转几百圈回一次原点 效率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旋转90度后,直接总脉冲减去90°所需要的脉冲就OK了



这可以,我试试

网友D:
有个旋转模式,有没有谁有过是否可行

网友E:
用绝对定位,走A--B两点的程序,把方向先去掉,就一直往一个方向走了。其实你程序没啥问题的话,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精度是一样的。

网友F:
一圈的脉冲数转为360度,每次走90度,走完一圈归零,以此往复

网友G(2022-12-30):
谢谢!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网友H:
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I(2023-02-13):
非常好的材料值得学习

网友J:
没用分割器?

网友K(2024-11-14):
走角度,这个问题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