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5-威纶通主从屏互锁,禁止操作-50

楼主(2022-09-02):
如视频所示,主屏操作。5S后无操作解除从屏限制,同样从屏在操作,主屏也要等5S无操作后,才允许动作。

网友A:
求案例 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案例 大佬



你别想案例了,这个吊毛是在这上面打广告的,需要案例的去他的闲鱼里面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wuminliang"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求案例 大佬】进行回复:        --------------------------------------------...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发了几个案例,全部被别人转手拿到闲鱼卖的心情?老子辛辛苦苦做出来,你就下载一下,转手卖钱

网友C:
需要案例的去他的闲鱼里面买

网友D(2023-08-21):
这个简单,我刚做了一个,这叼毛楼主收钱,私我,我不收。

网友D:
宏指令  刚刚做了一个  我直接贴代码  两个屏IP 最后一位 一个是7   一个是8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HMI_IP

bool A,B,C,D=1,E=0

GetData(HMI_IP, "Local HMI", LW, 9132, 1)                     //获取触摸屏IP

GetData(A, "Mitsubishi iQ-R Series (Ethernet)", M, 4561, 1)   //切换单双屏  A==0使用双屏  A==1使用单屏

GetData(C, "Mitsubishi iQ-R Series (Ethernet)", M, 4563, 1)   // 弹窗触发

if A == 1 then

SetData(E, "Local HMI", LB, 10000, 1)

end if                                                       //双屏模式

if A == 0 and HMI_IP == 7 and C == 0  then                  //屏1

SetData(D, "Local HMI", LB, 10000, 1)

end if

if A == 0 and HMI_IP == 7 and C == 1  then

SetData(E, "Local HMI", LB, 10000, 1)

end if

if A == 0 and HMI_IP == 8 and C == 1  then                 //屏2

SetData(D, "Local HMI", LB, 10000, 1)

end if

if A == 0 and HMI_IP == 8 and C == 0  then

SetData(E, "Local HMI", LB, 10000,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