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通过网络传输数据

楼主(2022-09-02):
LabVIEW通过网络传输数据

选择应用程序的联网功能时,最重要的因素是应用程序使用的通信模型。不同的通信模型具有不同的数据传输要求。下表列出了最常见的几种通信模型以及推荐功能。

通信模型

说明

范例

推荐联网功能

处理数据

传输最新数据,从一个或多个终端至主机。

嵌入式控制器采集温度数据,然后将周期性将数据传输至主机,从而使用户可监控系统的状态。

共享变量

数据流

数据点的高速传输,一般是从写入数据的计算机至读取数据的计算机,在读取的计算机上显示或处理数据。

嵌入式控制器采集电机的振动数据,然后将每个数据点以数据流方式传递至主机,进行分析和处理。

网络流*

基于命令

低延迟数据传输,从命令计算机发送至另一台计算机,触发该计算机上的一个事件。基于命令的通信通常频率不高,但是不能丢失任何数据点。

用户单击HMI应用程序的停止按钮时,应用程序发送停止命令至控制传送带的CompactRIO终端停止传送带。

网络流*

仅在Windows和RT系统上可用。

根据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以及传输数据的应用程序,可能需要用到上表列出之外的其他网络功能。使用下图选择最合适的网络功能。

可在LabVIEW中实现下列网络功能:

使用蓝牙VI和函数创建至蓝牙设备的无线连接。

使用IrDA函数创建至红外设备的无线连接。

通过LabVIEWWeb服务器的远程前面板远程查看和控制VI前面板。

通过连接至OPC系统,共享工业网络的实时数据。

如果应用程序在系统启动时自动加载(实时应用程序的常规情况),则应用程序可能会在网络完全配置之前启动。在系统将连接请求发送至网络接口前,网络连接可能会失败。考虑使用等待已配置的网络VI来延迟自动网络连接请求,直到系统可以发送连接请求。

上文中提到的例子和资料,均在word中的附件里,可点击下载。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例程和文档,都是可以下载的,双击即可打开,其中压缩文件是可以采用粘贴复制的方式,拷贝到硬盘上。这不是图片,各位小伙伴看到后尝试一下,这个问题就不用加微信咨询了。有关LabVIEW编程、LabVIEW开发等相关项目问题,可联系我们。

LabVIEW通过网络传输数据 - 北京瀚文网星科技有限公司 (bjcyc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