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连接脉冲电源通讯配置案例

楼主(2022-09-02):
本案例是ProfinetModbus TCP网关连接脉冲电源的配置案例。用到的设备为西门子1500PLC一台、ProfinetModbus TCP网关一个、脉冲电源一台。

1、首先打开博图软件,创建新项目文件

2、导入GSD文件。稳联技术ProfinetModbus TCP网关WL-ABC3010的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建立新项目。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 GSD 文件。

3、搜索GSD文件存放文件夹,搜索到GSD后选择安装,等待安装成功;

4、选择在西门子博图里面或者STEP7中组态对型设备;

5、点击未连接,连接IO控制器PLC_1 PROFINET端口_1

6PLCProfinetModbus TCP网关连接后,需要修改ProfinetModbus TCP网关的IP地址和PROFINET名称,注意:PROFINET设备名称项不要勾选成自动生成,一定要重新自定义一个名称输入;

 7、双击ProfinetModbus TCP网关模块,通过右侧模块添加Input(输入),Output(输出),最后将配置下载到PLC中;

8GATEWAY CONFIGURATION STUDIO配置软件操作,打开GATEWAY CONFIGURATION STUDIO

9、打开ProfinetModbus TCP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TCMODBUS TCP主站);

10、设置ProfinetModbus TCP网关的PROFINET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11、继续右键点击插入,插入Node

12、修改MODBUS TCP端(ProfinetModbus TCP网关LANIP地址),IP地址要同网段任意地址。ProfinetModbus TCP网关地址设置同网段任意地址并与其他地址不冲突。

13、根据脉冲电源功能表在配置软件中进行配置;

14、添加功能码分别是读03功能码,写16功能码;

15、红色框内地址40001对应配置软件的起始地址1;功能码3;读9个寄存器(内存映射地址从0开始,对应博图ProfinetModbus TCP网关组态的 I 地址第一位。)红色框内地址40017对应配置软件的起始地址17;功能码16;读30个寄存器(内存映射地址从1500开始,对应博图ProfinetModbus TCP网关组态的Q地址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