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BPro软件能否与三菱GXworks2联合仿真模拟

楼主(2022-09-03):
请教EBPro软件能否与三菱GXworks2联合仿真模拟,就是只有一台电脑的情况下,用EasyBuilderPro做好屏幕界面元件仿真后与GXworks2的PLC程序仿真联动起来,若能请问需要怎么操作?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我也没看到有谁成功过

网友B:
插眼,等大佬恢复

网友C:
不能 有实物plc才能在线仿真

网友D(2022-10-13):
仿真不是万能的,普通的仿真是可以,比如通信,运动控制,模拟量控制啥的,最好是有硬件测试

网友A:
网上找一找凌一3U模拟器看看

网友E:
用一个虚拟的PLC作为中介,在软件上设置通讯格式,既可以,就像Factory IO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