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控制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22-09-03):
请教下各位  需要在信捷触摸(TGA63S)屏上做一个触控案件 ,按下按键置ON后  就需要连续不停的在每50ms之内发送数据给地址 用函数功能块 如何编写,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QQ截图20220903182147.png这是控制雷赛步进驱动器点动运行,

网友A:
通信协议是什么呢?是Modbus协议吗?还是自定义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协议是什么呢?是Modbus协议吗?还是自定义协议?



MDBUS

网友B:
采用函数调用的方式即可实现。

另外,两份手册参考一下!

触摸屏与PLC及其他通讯设备连接手册》http://www.xinje.com/xj_service/xj_xzzx.html

《触摸屏C函数功能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函数调用的方式即可实现。另外,两份手册参考一下!《触摸屏与PLC及其他通讯设备连接手册》http://www.xinje.com/xj_service/xj_xzzx.html 《触摸屏C函数功能...



我就是用的函数调用,我是用PLC的1MS时基定时器,导通条件后计时器每2毫秒置ON一次调用函数,还是不行,步进电机运行起来还是断断续续的,不能连续JOG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月星辰"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采用函数调用的方式即可实现。另外,两份手册参考一下!《触摸屏与PLC及其他通讯设备连接手册》http://www.xinje.com/xj_...



通讯参数设置里的时间改成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