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怎么和西门子1500PLC以太网通讯

楼主(2022-09-03):
  请教一下大家:AB PLC 和西门子PLC1500 怎么走以太网通信,AB里面有什么专门通讯的指令吗?(没用过AB的PLC,不太懂AB的指令和通讯参数)。谢谢大家

网友A:
百度搜索下,好多方法

网友B:
Modbus TCP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可以参考一下我发的Modbus TCP视频教程:

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客户端视频教程:

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做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PLC以太网端口参数设置,并详细讲解了Modbus TCP客户端指令MSG_MODBUS2,程序实现了Modbus之02、0F、03和10功能码,对服务器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进行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40496134016074248?utm_source=xiguastudio

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客户端视频教程:

西门子S7-200 Smart做Modbus TCP以太网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之Modbus TCP指令库安装、调用,详细讲解了MBC_Connect指令和MBC_MSG指令各个参数。程序使用Modbus之02、0F、03、10功能码对Modbus TCP服务器的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保持寄存器实现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06352683557323278?utm_source=xiguastudio

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服务器视频教程:

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做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以太网调试助手和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中详解讲解了PLC以太网通信参数设置、Modbus映射建立等,最终使用以太网调试助手和Modbus Poll调试助手对PLC输入输出进行了读写测试,并详细讲解了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报文格式。

https://www.ixigua.com/6940847101790126600?utm_source=xiguastudio

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服务器视频教程:

西门子S7-200 Smart做Modbus TCP以太网服务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客户端,视频详细讲解了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之Modbus TCP指令库安装、调用,详细讲解了MBS_Connect指令和MBS_Slave指令各个参数。

https://www.ixigua.com/6906710384267395592?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C:
开放式以太网或者modbus TCP

开放式以太网协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你这个是两个厂家的PLC可能在操作起来有点麻烦,你得注意双方的发送缓冲区和接受缓冲区,这可能对应着不同的存储区,还得注意通讯指令的触发和连接机制,对AB的不熟那么难度就上来了。这种情况你走MODBUS TCP就会好一点,而且例程也比较好找,如果对AB的不熟最好让AB作为server(这样在AB这边的操作是最少的),西门子作为客户端主动去连AB这样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放式以太网或者modbus TCP开放式以太网协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你这个是两个厂家的PLC可能在操作起来有点麻烦,你得注意双方的发送缓冲区和接受缓冲区,这可能对应着不同的存储区,还得注意通讯指...

      多谢,他好像配了一个MOXA的网关,用网关连接是不是要好通信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bus TCP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参考一下我发的Modbus TCP视频教程: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客户端视频教程:罗克韦尔AB Mic...



   感谢大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详细说明:https://www.aihe-tech.com/nd.jsp?id=14#_jcp=1...

支持几台PLC?支持多少个字节通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havegood"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内容: 详细说明:https://www.aihe-tech.com/nd.jsp?id=14#_jcp=1...  支持几台PLC?支持...



支持最大8000字节的数据量,做多64个通讯任务;

具体案例: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3474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