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件汇总表鼠标移动到设备标识符跳转问题

楼主(2022-09-05):
鼠标移动到设备标识符时如果同型号元件数量只有一个则可按着“Ctrl”+鼠标可以跳转的对应主功能元件位置。否则无法跳转(同一设备标识符如端子数量不为1和同一型号元件有多个标识符均不能跳转),有办法让其都可定位到主功能还是固定的不可变呢

网友A:
学到了单一的数量可以定位到安装板上上,大于一的话就不行了,数量多了无法定位这个应该是软件做不到吧。有上10来个相同部件软件不知道你是要找哪一个了所有就定位不了了。除非你把相同部件每一个都设置不同的代号都显示数量为1就可以定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