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MODBUS网关连接ZNB-200型智能低压电动机保护装置案例

楼主(2022-09-05):
本案例控制的主要对象是马达保护器以及现场各项参数的显示与报警。系统主 PLC 选用西门子CPU,

通 过Profinet转Modbus网关模块控制现场设备并监控数据。设备采用ZNB-200型智能低压电动机保护装置,

将马达保护器接入 西门子PLC的网关采用倍讯科技Profinet转Modbus网关BX-601-PN。

1、首先加入GSD文件。将Profinet转Modbus网关的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

建立新项目“网关测试”。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GSD文件;

2、选择Profinet转Modbus网关;

3、将Profinet转Modbus网关配置到 PROFINET网络中;

4、设置网关在Profinet网络中的设备名称与IP地址;

5、确认保护器用到参数的总数据量,并在组态中添加对应的数据长度这里,配置了16个字节的

输入输出(8个寄存器);

6、组态设置完成后下载到PLC中即可;

7、根据设备手册先设置马达保护器参数,根据从站手册设置接线;

8、下图是从站的通讯应用格式说明;

9、读数据(功能码03),查询数据帧,此功能允许用户获得设备采集与记录的数据及系统参数。

表7.6的例子是从一号机读5个采集到的基本数据,(数据帧中每个地址占用两个字节)他们是系统

采集到的Ia,Ib,Ic,Uab,Ucb的5个量。他们在装置中的地址分别是0100H-0104H;

10、由案例可知,从站功地址为1,能码为03,读取的寄存器数量为5个,即可开始进行网关的配置。

○1首先安装网关配置软件,打开软件新建项目选择PN2MM;

○2配置网关的IP地址与设备名称(要与组态软件中保持一致);

○3设置Modbus参数,485的参数要和从站一直(注意:如果校验位不是无校验那么数据位请选择9,

输出命令轮询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单次发送,连续发送,脉冲发送等)本例为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

1个停止位无校验;

○4在ModbusRTU出点击右键选择插入节点;

○5节点地址填写从站地址1;

○6在Node处继续右键插入功能码;

○7如不确定选择是否正确可在右边功能码处确定;

○8手册中范例起始地址为100H,需换算成10进制地址为256,连续读取5个地址的数据。

填入下图之中;

11、内存映射起始地址对应博图中的IQ地址,本例中I地址为68-83,那么地址为0的话寄存器

地址256号的数据就会映射到IW68后面数据依此往后按顺序排列。

注意,配置完IP和设备名称下载到网关后需要重新上电配置才会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