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Modbus RTU网关连接WDH-31-200电动机保护控制器配置案例

楼主(2022-09-05):
本案例是ProfinetModbus RTU网关连接WDH-31-200电动机保护控制器的配置案例。用到的设备为西门子1500PLC一台,ProfinetModbus RTU网关一个,电机保护控制器变频器一台。

1、配置方法如下:首先创建新项目文件;

2、导入GSD 文件。将稳联技术ProfinetModbus RTU网关WL-ABC3010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建立新项目。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 GSD 文件;

3、搜索GSD文件存放文件夹,搜索到GSD后选择安装,等待安装成功;

4、安装GSD成功后,打开硬件目录将安装好的GSD文件添加到组态中,网关和PLC还没有进行连接处在未分配状态;

5PLC以及ProfinetModbus RTU网关组态对型设备;

6、点击未连接,连接IO控制器PLC_1 PROFINET端口_1

7、双击ProfinetModbus RTU网关模块,通过右侧模块添加Input(输入)Output(输出),最后下载到设备;

8、下载配置到PLC,打开ProfinetModbus RTU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RM3

9、设置ProfinetModbus RTU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10、设置ProfinetModbus RTU网关的485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要和从站要保持一致;

11、响应等待和轮询延时需要根据从站设备调整时间间隔,如果从站回复速度慢则将响应等待时间调大,如果从站回复后要求等待一段时间再接收下条命令,那么需将轮询延时调大,在ModbusRTU上右键选择插入,在下级菜单中点击Node填写从站站号;

12、然后在ProfinetModbus RTU网关配置软件中右键点击插入;

13、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所需功能;

14、连接WDH-31-200电动机保护控制器控制器的485参数设置默认为波特率9600 八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无校验。根据手册得知,读取参数的功能码为04功能码,比如要读取地址100101102三个地址的数据,那么把三个地址换算成十进制为256257258

15、选择04功能码;

16、设置地址为256,连续地址为3个寄存器,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为0

17、下载配置后监控IW687072即可读取三相电流百分数,根据手册显示,可用10功能码进行写操作,下图中R/W的参数均为可读可写;

18、例如对地址404HEX)电动机额定电流进行写操作,先换算地址404HEX)为10进制即1028;选择10HEX)功能码写多寄存器;

19、起始地址填入1028,内存映射起始地址1500对应Q地址的起始地址,本例为64

20、最后下载配置后对PLC中的QW64写值即可完成所有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