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通的MQTT 协议

楼主(2022-09-05):
威纶通触摸屏的LLOT  里面有个MQTT   这个怎么用呀  是实现什么功能呀?是用手机 无线连接触摸屏吗?

网友A:
是用来和物联网平台实现通信的,比如触摸屏和PLC通信,采集到PLC的一些数据,然后触摸屏通过MQTT协议和物联网平台通信,就可以把这些数据展示出来,就可以实现移动监控。

网友B:
明白了是不是就和联网宝一样的有数据转发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来和物联网平台实现通信的,比如触摸屏和PLC通信,采集到PLC的一些数据,然后触摸屏通过MQTT协议和物联网平台通信,就可以把这些数据展示出来,就可以实现移动监控。...



触摸屏里面自带移动网络收发的装置吗?还是需要加路由器连接网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是用来和物联网平台实现通信的,比如触摸屏和PLC通信,采集到PLC的一些数据,然后触摸屏通过MQTT协议和物联网平台通信,就可以把这些数据展示...

有些触摸屏会集成,或者说它有插移动物联网卡的地方。

网友C:
这个要看触摸屏型号,有物联网功能触摸屏的才支持,相当于一个数据转发物联网控件。

网友D:
MQTT是物联网通用协议之一,百度一下去

网友E(2022-11-26):
MQTT是物联网通用协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