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流钳或电流探头

楼主(2022-09-06):
示波器标配的探头只能测量电压,事实上示波器本身也是只能测量电压的。如果要测量电流,就必须选用电流探头,而电流探头实际上也是将电流信号转换成了电压信号传输给了示波器,相当于是一个传感器

选用电流探头要注意几点,有的电流探头并不能测量直流电,只能测量交流电,这种探头往往都是无源的,无需外部供电。如果需要测量直流电,则需要寻找支持交直流测量的电流探头;其次要考虑被测电流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是否在电流探头测量范围内,以及其精度是否可接受;电流探头的带宽也是考虑点,带宽太小的电流探头在测试信号频率较大的信号时可能会失真;还有电流探头钳口的大小决定了被测导线的直径最大可以达到多少。最后,用电流探头测量时很可能会产生很高的温度,因此探头的温度使用范围也是一大考虑因素。

第一看电流大小哦,比如要测量5A的有效电流,那就要选择量程10A的电流探头。先把量程确定,再考虑带宽。有两种电流探头,一种是带宽在1M以下的,那算低频探头,一种是带宽1M以上的,属于高频探头。建议选用带宽1M以上的吧,因为带宽太低,根本就测量不准确的。定好量程和带宽,再去考虑选择哪个品牌。如果经费充足,直接去选泰克TCP系列的,如果想经济实惠的,就买国产的,国内的这种探头现在也是非常不错的。可以看下SRS6050或者SRS6150

可根据被测电流的种类,正确选择不同类型的钳形电流表,如测量50HZ交流电流时,可选择交流钳形电流表,或数字式钳形电流表,如T-301型;测量低频交流或直流电流,如绕线转子电动机转子电流,应选择交流、直流两用的钳形电流表,如MG20、MG24型等。根据被测电流的大小来选择合适量程,应大于被测电流的数值。

PT-350(60A,50MHz)高频交直流电流探头的作用:电流信号的准确测量,产品坚固耐用,能够大大减少了操作难度,提高测量的准确性。准确进行AC/DC电流测量;DC-50MHz高带宽;钳口直径5mm(0.2英寸);精度高,DC增益误差一般小于1%;分芯结构,简便地连接电路;低噪声和DC飘移。应用也比较广,电源、半导体器件;逆电器/转换器、电子镇流装置;工用/消费电子、移动通信;马达驱动器、交通运输系统、传播延迟测量

这个电流钳或电流探头应该是那种配合示波器用的吧。首先要知道被测信号频率是多少?如果是低频的,就选择低频电流探头,如果被测信号频率高于1K的就要选用高频电流探头。选好带宽以后再根据电流大小选择电流量程。高频电流探头进口的很贵,都是好几万的。用过国内的SRS6050,东西还可以,价格还能接受。

以上就是关于如何选择电流钳或电流探头,如您还有其他使用问题,欢迎登陆普科科技www.prbte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