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自动配料系统程序
明天@、、

楼主(2022-09-06):
新入门,求一个自动配料系统程序。

       电子秤安装在小车上,左走运动,20个料仓出料,触摸屏控制位置并按配方称料

网友A:
积分不能够呀!

网友B:
20个料仓是20种料还是10种料?物料的粗加、精加是通过什么来控制?需不需要补料,克重和精度要求是多少?小车是通过什么控制?是走绝对位置还是外部传感器?电子秤称重通过什么反馈?项目说明都没有,这个很难做出来,

网友C:
做个多段程序调用    让客户自己编辑就可以了

比如: A料  2千克

           B料  3千克

           C料  3千克

           D料  5千克

           。。。。。

每完成一段指针加一  直至设定的次数完成

料位置肯定得固定 如果是伺服建议用绝对定位

料位  出料  称重 卸料。。。料位  出料  称重 卸料。。。料位  出料  称重 卸料。。。

就这几个动作循环

整个动作和中药房配药一样一样的

明天@、、

网友(2022-10-22):
引用 网友C:
做个多段程序调用    让客户自己编辑就可以了 比如: A料  2千克           B料  3千克           C料  3千克           D料  5千克           ...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