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SC系列快速门伺服电机系统接线示意图—双门互锁

楼主(2022-09-07):
科威SC系列快速门伺服电机(快速门控制箱)系统接线示意图—双门互锁

科威SC系列快速门系统双门互锁的接线示意图如下:

如上图所示,接线之前,先确认所用的两个电控箱分别属于哪个系列,然后按照图上对应把线接好。接下来,需要在触摸屏上设置一下。具体设置步骤为:在主页面点击设置,输入密码:2468,点击输出设置,点击多功能1,进入选择页面。

如果只是接普通的互锁(两个门任何时候只能开一个,一个门离开下限位时,另一个门被锁住,不能开门),就选择“互锁输出”。两个门的电控箱都是这样设置,设置完成,即可实现普通互锁功能。

如果是接双门互锁自动开门(两个门任何时候只能开一个,A门离开下限位时,B门被锁住,不能开门。当A门关到位后,B门自动开门),就选择“双门互锁”。两个门的电控箱都是这样设置,设置完成,即可实现双门互锁自动开门的功能。如果需要设置双门互锁自动开门的延时时间,则可以在设置里面点击“功能设定”,修改双门互锁后面的延时时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