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连接水表模块配置案例

楼主(2022-09-07):
本案例控制的是Modbus485水表模块。系统主PLC 选用西门子CPU,通过ModbusProfinet网关采集水表模块通讯数据。

1首先创建新项目文件;

2、导入GSD 文件。将小疆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 GW-PN5001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建立新项目。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 GSD 文件;

3、搜索GSD文件存放文件夹,搜索到GSD后选择安装,等待安装成功;

4、安装GSD成功后,打开硬件目录将安装好的GSD文件添加到组态中,ModbusProfinet网关和PLC还没有进行连接处在未分配状态;

5、点击未分配与PLC进行连接后就可以对ModbusProfinet网关的属性进行参数的设定;

6ModbusProfinet网关属性修改Modbus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PROFINET设备名称设备名称中不要带*./这类符号需要注意的是设置PROFINET设备名称时,不要勾选自动生成PROFINET设备名称;

7、添加需要的输入(inptu)、输出(output)字节数,添加字节数根据需求进行添加;

8、根据下图所示,设置参数后就可以下载并装载到PLC

9、博图这边已经配置完成,下面进行配置软件的参数设置。打开配置软件Gateway Configuration Studio

10、点击新建,选择设备为PN2MRM3

11、配置软件中的IP地址与博图ModbusProfinet网关组态中的IP地址必须要一致;

12、配置软件中的PROFINET与博图ModbusProfinet网关组态必须要一致;

13、根据水表模块参数地址:054,填写到Node 的从站地址项里;

14、根据水表模块参数波特率:9600,填写到配置软件中的波特率选择中;

15、根据上图设备参数填写,

地址码01H填写到起始地址为 1”;

功能码01HNode点击右键添加Read Coils(对应功能码1);

起始地址高低字节:0001h,对应配置软件起始地址为1

寄存器数量高低字节:0001h,对应配置软件线圈数量为1

16、配置完成ModbusProfinet网关所有需要的参数后进行下载,点击工具在点击通讯设置;

17、出现没有COM口可用提示点击确定;

18、选择电脑与ModbusProfinet网关连接的网线下载二配置,Search搜索到ModbusProfinet网关后双击选择;

19、最后将配置软件设置好的参数下载到ModbusProfinet网关。监控对应的I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