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Modbus网关应用温湿度变送器接入到1200PLC

楼主(2022-09-07):
下面分享小疆智控ProfinetModbus网关GW-PN5001协议转换网关,以食品研发生产基地,把车间里的485温湿度仪表接入到1200PLC中,再通过上位机采集到中控室实现温湿度的检测。

1、首先需要在软件中创建新项目文件;

2、导入GSD文件。将ProfinetModbus网关的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建立新项目然后进入到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 GSD 文件;

3、搜索GSD文件存放所在的文件夹,搜索到GSD后选择安装,等待安装成功;

4、安装GSD成功后,打开硬件目录将安装好的GSD文件添加到组态中,ProfinetModbus网关和PLC还没有进行连接处在未分配状态;

5、点击未分配与PLC进行连接后就可以对ProfinetModbus网关的属性进行参数的设定;

6ProfinetModbus网关属性,修改ProfinetModbus网关的IP地址和PROFINET设备名称(设备名称中不要带*./这类符号),需要注意的是设置PROFINET设备名称时,不要勾选自动生成PROFINET设备名称。

7、添加需要的输入(inptu)、输出(output)字节数,添加字节数根据需求进行添加;

8、根据下图所示,设置好参数后就可以下载并装载到PLC

9、打开ProfinetModbus网关的配置软件Gateway Configuration Studio

10、选择设备列表点击新建,选择设备为PN2MRM3

11、配置软件中的IP地址与博图ProfinetModbus网关组态中的IP地址必须要一致;

12、配置软件中的PROFINET与博图和ProfinetModbus网关组态必须要一致;

13、根据厂家提供的温湿度仪表主要功能地址对应的功能码;

14、应用03功能码读保持寄存器;

15、本案例站地址和波特率都是1 根据厂家提供的产品通信手册得知站地址1

16、串口调试助手显示的温度和湿度 235  152除以10 得出当时车间的温度和湿度值;

以上经过简单的配置利用GW-PN5001轻松将Modbus设备检测到的数据传送到Profinet网络中,提供给数据采集设备进行下一步的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