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AS332T,Modbus通讯寄存器地址为什么是六位数?

楼主(2022-09-08):
第一次接触台达的PLC,我是开发软件的,需要和台达的PLC进行通讯,用的是Modbus TCP。对方给出通讯文档的时候,我发现他使用的寄存器地址号是个六位数,而Modbus报文关于地址的内容只有两个字节,最大只能放65535,这种情况下我软件开发时,关于Modbus报文中的寄存器地址内容该如何填写?

网友A:
这个所谓的地址其实是寄存器编号,比如400213,它是寄存器编号,对应的寄存器实际地址就是400213-400001=212,然后把10进制的212换算为16进制,就是Modbus报文中的寄存器地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所谓的地址其实是寄存器编号,比如400213,它是寄存器编号,对应的寄存器实际地址就是400213-400001=212,然后把10进制的212换算为16进制,就是Modbus报文中的寄存器地址了...



谢谢大佬,帮大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