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以太网口转换为ModbusTCP/ModbusRTU(不用编程)

楼主(2022-09-09):
        智能设备、DCS系统等Modbus主站,与西门子、三菱、AB、欧姆龙等PLC通讯,通过IGT-SER智能网关模块实现PLC原厂协议到ModbusTCP/ModbusRTU协议转换 ,不用编写PLC程序,自由编辑地址对应关系,没有寄存器数量限制。

        本案中PLC的型号是S7-300,提供的数据区域是DB6,同时实现Modbus协议对I、Q、M区域的访问;IP地址是192.168.2.111,机架、插槽分别为0,2;ModbusRTU的通讯格式是19200,8,1,E(偶校验);网关的网口1接PLC,串口1设置为ModbusRTU模式连接上位设备,有了这些信息,就可以设置网关模块了。

        将网关与PC直连,上电后打开参数设置工具软件,通过‘功能->‘Modbus地址表’,设置Modbus地址,将PLC的DB6对应到Modbus的HR区域,DB6.DBW0对应HR0(400001),I0.0对应100001,Q0.0对应000001,M0.0对应010001,设置完成后界面如下:

        所有设置完成后下载到网关,重启网关后开始测试,启动Modscan32,设置IP地址、端口502,数据区域等参数,连接进行测试,可进行数据读写,界面如下:

       用参数配置软件自带的数据读写测试工具(‘工具’->‘数据读写测试’)测试,地址从0开始,测试界面如下:

       这样网关与西门子PLC通讯的测试就完成了,实现了ModbusTCP/RTU透过网关直接与西门子的PLC通讯,三菱、欧姆龙、AB等PLC也都支持的,相关资料在附件中:

网友A:
模块功能不错,节省编程了,不知道价格如何

网友B(2022-10-19):
做技术的不会做宣传啊,没说重点

一个模块支持多台同型号的PLC协议转换;

ModbusTCP和ModbusRTU的上位机,通过这个模块可以连接多台不支持Modbus协议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