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AM系列PLC、改变绝对定位速度

楼主(2022-09-09):
我想在汇川AM系列的绝对定位MC_MoveAbsolute指令执行中,改变轴运动速度

网友A:
那你设置多段速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设置多段速不就可以了



请问一下是哪一个指令,手册上没有找到相关指令

网友B:
SMC_MoveContinuousAbsolute

这个指令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C_MoveContinuousAbsolute这个指令可以用吗...



这个指令说明书时许图是这样,这个是只改变一次速度还是每次速度改完就自动变化

网友B:
这就好办了,要停止再用位置比较的方式去停止

楼主:
找到方法了,使用正常的MC_MoveAbsolute后使用MC_MoveRelative指令,位置叠加,速度变为MC_MoveRelative的速度

网友C(2022-11-04):
用同样的指令打断就行了

网友D:
绝对定位中,只要改变速度,EX再高电平

网友E(2023-03-02):
这个我想起来欧姆龙的定位指令简单就可以做多段速多次定位,只要在接近定位时再次发出定位脉冲即可,至于变速就是定位目标不变定位速度改变,西门子工艺轴同样可以做到,汇川的确是数目这种做法简单,还有其余变速定位办法

网友F(2024-02-22):
简单点就是重新触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