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喷涂机器人SMB通讯故障问题,麻烦各位大神解答一下

楼主(2022-09-09):
报警显示  SMB通讯故障,现场更换过机器人本体与控制柜连接的电缆线,电池也更换过。喷涂机器人型号IRB-52。麻烦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SMB到柜子连接问题,只能排除法,也有一部分是SMB板子损坏

网友B(2023-07-07):
SMB板,本体内部一条外接 SMB线,机器人到控制柜SMB线   这几个都有可能,大概率是SMB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