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rofinet转Modbus网关将BOGE空压机接入西门子控制系统

楼主(2022-09-09):
拓扑图

ProfinetModbus网关连接BOGE空压机的配置案例用到的设备为西门子1500PLC一台,ProfinetModbus网关一个,BOGE空压机一台。

1、首先博图这边需要创建新项目文件;

2、导入GSD 文件。将小疆智控ProfinetModbus网关GW-PN5001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然后建立新项目。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 GSD 文件;

3、搜索GSD文件存放文件夹搜索到GSD后选择安装,等待安装成功;

4、安装GSD成功后,打开硬件目录将安装好的GSD文件添加到组态中,ProfinetModbus网关和PLC还没有进行连接处在未分配状态;

5、点击未分配与PLC进行连接后就可以对ProfinetModbus网关的属性进行参数的设定;

6、修改ProfinetModbus网关的IP地址和Profinet设备名称(设备名称中不要带特殊符号)需要注意的是设置PROFINET设备名称时,不要勾选自动生成PROFINET设备名称;

7、添加需要的输入(inptu)、输出(output)字节数。添加字节数根据需求进行添加;

8、根据下图所示,设置好参数后就可以下载并装载到PLC

9、打开配置软件Gateway Configuration Studio

10、点击新建,选择设备为PN2MRM3

11、配置软件中的IP地址与博图ProfinetModbus网关组态中的IP地址必须要一致;

12ProfinetModbus配置软件中的Profinet与博图网关组态必须要一致;

13、根据BOGE空压机参数说明,对ProfinetModbus网关配置软件进行配置;

14、配置完成所有需要的参数后进行下载,点击工具在点击通讯设置;

15、出现没有COM口可用提示点击确定;

16、选择TCP,对ProfinetModbus网关进行IP搜索,将搜索到的ProfinetModbus网关IP双击,然后进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