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与1200之间的硬件连接

楼主(2022-09-09):
两台1511与四台1214进行通讯,要求1511可以控制1214,请问怎么连接,用以太网交换机,PNPN耦合器,保障实际连接成功?

楼主:
1511与1214分别带有et200sp

网友A:
用S7通讯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SmartSMS/021.html

网友B:
如上图,打开GET PUT设置,关闭优化访问,然后调用相关功能块,编写PLC程序即可,

如果不想编程可以用这方式:https://www.aihe-tech.com/nd.jsp?id=14#_jcp=1

网友C: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11-Comm/01-Ethernet/02-S7/03-S7-1200/01-S7-1200.html

网友D:
只需要加个交换机就可以了,使用网线连接,可以采用的通讯协议有很多;使用Profinet通讯更方便一些。当然也可以使用S7协议等等。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SmartSMS/0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