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的多任务(后台程序)指令是什么

楼主(2022-09-09):
本人新手,ABB机器人的多任务(后台程序)指令是什么?我有几个气缸需要在机器人运动的时候同步动作,以节省时间,请各位大神赐教,谢谢!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1. ABB机器人支持多任务(每台机器人本体最多一个运动任务)

  2. 使用多任务,机器人要有623-1 multitasking选项

    ABB机器人多任务使用方法步骤详解(图1)

  3. 如何新建多任务?

  4. 控制面板,配置

    ABB机器人多任务使用方法步骤详解(图2)

  5. 主题controller

    ABB机器人多任务使用方法步骤详解(图3)

  6. 进入task,新建一个

    ABB机器人多任务使用方法步骤详解(图4)

    这个时候要设为normal,否则不能编程,全部编程调试好,再设回semi static就可以开机自动运行了。

  7. 重启

  8. 程序编辑器 进入t2 task。

             ABB机器人多任务使用方法步骤详解(图5)

  9. 如何多任务间传输数据?以下以任务间传输bool量flag1为例(即任何一个任务修改了flag1值,另一个任务flag1值也修改)

  10. 前台和后台都要建数据,存储类型必须是可变量,类型一样,名字一样,比如:

    Pers bool flag1

    ABB机器人多任务使用方法步骤详解(图6)

    也就是2个任务里 必须都有这个flag1,而且必须是可变量。

  11. 在t2里,代码如下

    ABB机器人多任务使用方法步骤详解(图8)

  12. 前台任务代码如下

    ABB机器人多任务使用方法步骤详解(图9)

    以上就能实现后台任务实时扫描di_0信号,如果di_0信号变1,flag1即为true。前台根据逻辑,一直等待flag1为true。执行过waituntil后,把flag1置false

  13. 如何运行?

    示教器右下角最下面一个点开,确保2个任务都勾上,然后运行,可以测试一下

    ABB机器人多任务使用方法步骤详解(图10)

  14. 测试没问题,进入配置界面,把t2 改为semi static,重启,这个时候t2不能选了,已经开机自动运行了。

  15. ABB机器人多任务使用方法步骤详解(图11)

ABB机器人多任务使用方法步骤详解(图12)

楼主:
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B(2022-10-13):
ABB多任务与库卡机器人的后台类似功能,不过ABB不是自带的,是需要安装包的,如果你的机器人有那没问题如楼上设置就可以,不过你要是没有的话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你可以用中断去实现你要的工艺要求,中断很简单,自己百度搜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C(2024-12-10):
用路径中断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D(2025-07-13):
bu cuo[爱你][失望][睡]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