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071iQ和英威腾CPE100如何485通讯

楼主(2022-09-09):
请教一下,威纶通TK6071IQ如何和英威腾变频器CPE100进行485通讯,详情哪位大师给发一下,谢谢!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主要是威纶通触摸屏这里的组态,威纶通做Modbus RTU主站,给你一个我录制的视频,你参考一下,英威腾这里主要设置好通信参数即可:

威纶触摸屏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视频教程:

威纶触摸屏做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通信协议从站,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威纶触摸屏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组态和通信测试过程。

https://www.ixigua.com/6900027045787632136?utm_source=xiguastudio